空载正常,负载后直流母线电压降低,欠电压,型号是CHV100 55KW的

楼主(2015-07-07):
空载变频器正常工作,负载后直流母线电压降低,出现欠电压故障,求大师给指导下

网友A:
怀疑:

1、有制动么?不会是制动参数设置不正常制动启作用了吧。

2、启动后不正常,有IGBT保护二极管损坏?

网友B:
电源缺相,整流桥缺相,电容充电回路(充电短接接触器、SCR驱动)故障,电容严重劣化都会导致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