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联轴器经常性损坏

楼主(2015-07-07):
公司冷库压缩机冷却用的是自吸泵,经常联轴器间的垫圈损坏,损坏有声音异常刺耳,换上一个新的不到一周就坏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科技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轴不同心或不平行。让钳工找正、垫平。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找找原因,不能一坏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不同心或不平行。让钳工找正、垫平。

今天更换了六角垫片,也调整了一下同心,运转后和另外的两台泵比较声音还是有点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水泵频繁启动导致损坏的,还是因为用聚氨酯材质的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找找原因,不能一坏就换

正在找寻原因,同心度是一方面,今天换下的六角垫隔一个坏一个,还在深思问题原因

网友C:
换上新的一个星期就坏了,应该就是  一楼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