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加工刀库捷径方向控制

楼主(2015-07-07):
用S7-300,做PLC 加工中心刀库捷径方向选择控制实验,跪求,大神,帮个忙
一、问题描述
数控加工中心的刀库由步进电机或直流电机控制,如图所示为回转式刀库加工中心刀库工作台模拟装置。上面设有8把刀具,分别在12......8个刀位,每个刀位设有霍尔霍尔开关开关一个。刀库由小型直流减速电机带动低速旋转,转动时,刀盘上的磁钢检测信号,反映刀号的位置。

二、控制任务及工作要求
开机时,刀盘自动复位在1号刀位,操作者可以任意选择刀号。比如,现在选择3号刀位(按住,实际机床中主要防止错选刀号),程序判别最短路径,是正转还是反转,那这时,刀盘应该正转到三号刀位,到位后,会看到到位信号灯常亮,告知刀已选择,此时,松开选择按钮,完成选刀。同理,如选择6、7、8号刀,情况相反。

跪求会做的,给交一下

网友A:
选刀前先判断,如果 所选刀号 减去 当前刀号 大于4,则刀库可以反转;反之所得值小于或等于4,则刀库可以正转;就可以实现就近选刀了。个人见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