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台达DOP-AE系列触摸屏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5-07-07):
 有谁用过台达DOP-AE系列的触摸屏,里面程序有密码保护,如何把触摸屏恢复出厂设置? 就是清空里面的程序

 我现在下载程序下载不进去是不是跟里面有程序有关?

网友A:
我记得AE系列的软件还不支持禁止下载的功能,只要任意下载一个你自己编的画面程序,甚至是空程序覆盖源程序就可以了。你看一下是不是电脑和屏的连线没连上造成的。另外试一下长按SYS键进入系统菜单,到FILE MANAGE里找一项FORMAT,不过一般程序加密都会给SYS键也加上的。

楼主:
我试试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AE系列的软件还不支持禁止下载的功能,只要任意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AE系列的软件还不支持禁止下载的功能,只要任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