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PLC开关量输入端回路问题

楼主(2015-07-07):
很多教程中,画EPLAN中的PLC开关量输入端连线,只能看到正极,却看不到负极,是为什么呢?没有连接负极怎么能形成回路?

网友A:
PLC上有一个公共端,不在这张图纸上,所以看不到

网友B:
说的对

引用 网友A:
PLC上有一个公共端,不在这张图纸上,所以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