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与西门子plcS7-200通信,记录缓冲区PLC触发储存数据

楼主(2015-07-07):
,实验室买的海泰克触摸屏PWS6700T加强型,与西门子连接通信,现在有两个棘手问题,就是在记录缓冲区用PLC触发,储存数据到优盘,但存不上,不知是不是PLC程序问题(有时间触发可存,但需要PLC触发),有没有西门子S7-200与海泰客触摸屏PLC触发储存案例,或告知一下这怎么办。 记录缓冲区的指定生效单元编程手册没说怎么设置。{指定生效位我知道})

网友A(2015-09-07):
控制区怎么设的?例如控制区设VW0,则VW4是控制1#记录缓冲区的,要注意西门子字地址排序:高字节低位即VW4的第一位是V5.0,即V5.0触发采样。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U盘质量,是否能被屏识别出来。其次,屏分自动存储(记录缓冲区数据满1KB后才会去存储)和设置扩充控制区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