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MR-J3-10A的连接

楼主(2015-07-08):
FX3u与MR-J3-10A怎样连接,只需要驱动电机运行就好,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这要看你是使用集电极输出控制还是使用差分控制,使用差分控制的话还需要专门的模块,具体的接线方法参考二者硬件手册吧,里面都有相应的接法、、、、、、

网友B:
可以的,搭配用过,就用集电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