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冷却的问题

楼主(2015-07-08):
请问:

    普通风冷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机功率与冷却风量的相对数值是多少?有没有经验值?

    比如:22 Kw电机的风量是多少?18.5 Kw电机的风量是多少?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太专业了,铭牌上都没这参数,真心不知道

网友A:
一般风扇都是同轴装在末端

网友B:
一般电动机的散热风扇就装在电机转轴的末端,好像变频电机是单独的电动机带动风扇冷却

楼主:
这坛子里没有电机厂的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坛子里没有电机厂的人吗

 估计没有。风量不知道,不过可以提醒的是--普通电动机的风扇可以单独提要求的,否则风扇是按可逆来标配的,提要求后可以单方向,冷却效果更好一点。

网友D(2015-09-17):
温度为原则,风冷冷却量小,可以考虑水冷。

普通电机,表面温度不要超过80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温度为原则,风冷冷却量小,可以考虑水冷。普通电机,表面...

电机温度和 电机的绝缘有关系!

网友F:
22 Kw电机的风量需要:1200m3/h,风机电机功率在230W左右

18.5 Kw电机的冷却我们一般取和22KW一致的,一般情况下是相同的机座号选择一种风机。

一般我们的经验风机选型对照表如下:

机座号:     100  112   132   160   180   200   225   250   280   315

风 量(m3/h):650  1000  1000  1200  1200  1800  2750  3300  4000  520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2 Kw电机的风量需要:1200m3/h,风机电机功...

 有专业的来了

网友H:
8楼正解!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I(2015-10-28):
8楼的回答值得学习啊。

新麦子~!

网友:
普通电机应该都是同轴转动的风机,不存在你考虑到的风量问题。

网友J:
西门子的电动机有后置的电动风扇

网友K(2015-12-13):
还有这个呀 是在是才疏学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