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plc控制柜

楼主(2015-07-08):
图为plc300的控制柜,用于一套小的烧结厂

网友A:
  不错,柜子做工很是整齐 ! PLC 是300 哪个型号 ??

网友B:
做的不错,我们之前也做过类似的,是用安川控制器

网友C:
  线接得很是漂亮呀!·

网友D(2017-08-10):
不错,不错,柜子做工很是工整!!! !

网友E(2017-12-26):
右上角那3个方形元件是啥器件。

右下角3P空开控制啥呢?

网友F:
工艺不错,加个插座方便调试

网友G:
很美观,布局合理,接线清晰一流工艺,

网友H(2018-01-25):
排列的还算是比较整齐,节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