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16位配方问题!!!急求!!!

楼主(2015-07-08):
台达触摸屏DOP-B系列里的16位配方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下载HMI-PLC和上载PLC-HMI中遇到了寄存器D,我的目的是让这个寄存器D要储存多组数据能够上载或下载,然而暂存器RCPN能做到这点,然而寄存器不能做到,然而我想让PLC寄存器夜能做到,不是固定的几组PLC数据,怎么办???

网友A:
说的不太明白,直接用配方的上载和下载只能是对当前组,亦即RCPNO指向的那一组,也就是配方表中的指定一行数据进行操作,你所说的同一时间多组数据是做不了的。

网友B:
说的不太明白。如果是配方组,上传下载是按照组来进行的。如果你要批量处理的话,增加控件实现导入导出功能,可以在excel中批量修改,然后导入。这样就能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太明白。如果是配方组,上传下载是按照组来进行的。...

我的问题也就是那个HMI配方有多组数据,然而PLC配方只有一组数据啊,我想让PLC配方也有多组数据,而且可以简便的调出某组数据使用上载或者下载,这样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说的不太明白。如果是配方组,...

 你说的是两个实现配方的方案。

1,如果使用触摸屏配方,你就要使用HMI内部寄存器按照他的设定,将你的配方数据按照组存储在触摸屏中,想要使用哪一组,输入配方号,调出下载使用。

2,如果使用PLC寄存器配方,开辟一片连续的寄存器区域,用来存储配方数据。用触摸屏选择配方组号,然后利用全部传送指令(BMOV),将需要的数据传送至,参与运行的区域即可。

不知道这样你是否明白?

一种是减少PLC数据区域,减少PLC压力。另外一种是便于理解,虽然增加PLC负担,但是配方可以自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我知道了一点,但是BMOV指令将数据传送,怎么进行还是有些不太懂,你能否留个扣扣联系方式,我想进一步了解!!或者你加我扣扣269087002联系,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思路就是那样了。

具体操作就看你想怎么设计了。比如

1,HMI设计一个配方修改画面,有下载按钮,配方号输入框,数据表格D200-209

2,PLC内部开辟区域,D0-D99假设,一组10个数据共10组。D100为配方号

3,HMI设计配方查看画面,有查看按钮,配方号选择框,数据表格对应D210-D219

4,程序:D200-D209为配方编辑中转区,D210-219显示中转区

                 显示程序  PLC--HMI查看

                 D100=1,调用1号配方去显示BMOV D0 D210 10

                 D100=2,调用2号配方去显示BMOV D10 D210 10

                 ...........

                 编辑程序  HMI-PLC 保存

                 D100=1,BMOV D200 D0 10

                 D100=2,BMOV D200 D10 10

              ..........

  这样应该理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恩恩,谢谢你了!我上午搞出来~\(≧▽≦)/~啦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你知不知到配方下载时,我用U盘批量下载时,点击下载画面数据时,说开启USB失败,怎么回事,试了好多遍,包括重新安装那个软件的驱动问题。也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U盘必须2G以内FAT32格式。

不知道现在新的屏有没有更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好吧,我的U盘不是2G以上的!!!!总之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你知不知道台达触摸屏软件里的行列式清单的具体功能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视屏啊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