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仪器仪表三防漆应用

楼主(2015-07-08):
智能仪器仪表由于面临的环境比较复杂,很多时候需要对电路板做一个三防的处理,以前的一般做法是用灌封胶将电路板密封起来,但是由于现在很多仪器仪表体积变小,灌封已经不能够很好的使用。三防漆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三防漆,是一种特殊配方的涂料,用于保护线路板及其相关设备免受环境的侵蚀,从而提高并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确保使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三防指的是防潮,防盐雾和防静电。三防漆是很薄的电子线路和元器件保护层,它可增强电子线路和元器件的防潮能力和防止焊点和导体受到侵蚀,也可以起到屏蔽和消除电磁干扰和防止线路短路的作用,提高线路板的绝缘性能。此外涂层保护膜也有利于线路和元器件的耐磨和耐溶剂性能,并能释放温度周期性变化所造成的压力。在现实条件下,如化学、震动、高温等环境,线路板可能产生腐蚀、软化、变形、霉变等问题,导致线路板电路出现故障。三防漆涂覆于线路板表面,形成一层三防的保护膜。它可有效地隔离线路板,并可保护电路免受恶劣环境的侵蚀、破坏,从而提高线路板的可靠性,增加安全系数,并保证其使用寿命。

网友A:
咋用么,说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用么,说说 。。。。。。。

三防漆使用有三种工艺,喷涂,浸泡,和涂刷,小批量的生产用涂刷和浸泡就好,三防漆一般是用在PCB板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咋用么,说说 。。。。。。...

是不是开瓶后,短期内就得用完呢?,,,若是几个月半年不用,会不会变质坏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亲,不会的哦。一般三防漆的保质期都有一年的,如果是桶装的,把盖子盖好就好啊,喷雾罐的话,不使用也是可以保存半年的。

网友B(2016-01-20):
仪器仪表不错的帖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