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分送上,有没有知道给水排水怎么计算??

楼主(2015-07-08):
公司有新车间要搞给水排水,楼主不是搞土木和给水专业的不大懂,所以来请教

示意图如图,主要是给设备冷却的循环供水回水,红色是供水管道,绿色是回水管道,图上标注的是以米为单位

目前已知条件都画上了,该怎么对水泵和水管进行选型,就是选水泵流量、扬程之类的还有管道直径多少,还有就是水管的坡度怎么算呢??为什么这么选

讲的好的30分送上

网友A:
怎么,自动化工程师也要给泵选行吗?

网友A:
1、泵的原理与分类

在专业定义上,泵是指将原动机的机械能转换成流体的压力能和动能,从而实现流体定向输运的动力设备。在使用时常按用途来进行命名,比如潜污泵、污泥泵、计量泵等,工作原理各有不同。按工作原理可以分类如下:

1)叶片式泵

叶片式泵包括离心泵(单级、多级),轴流泵,混流泵,旋涡泵等。

离心泵-利用旋转叶轮带动流体一起旋转,借离心力的作用,使流体的压力能和动能得到增加。

轴流泵-利用叶轮上的翼型叶片在流体旋转所产生的升力使流体的能量增加。

混流泵-介于离心泵和轴流泵之间,部分利用了离心力,部分利用了升力。

2)容积式泵

容积式泵包括往复泵(活塞、柱塞、隔膜),回转泵(齿轮、螺杆、滑片等)

往复式泵-利用工作容积周期性的改变来输送流体,并提高其压力,包括活塞式、柱塞式和隔膜式三类。

回转式泵-利用一对或几个特殊形状的回转体,如齿轮、螺杆或其他形状的转子在壳体内作旋转运动来输送流体并提高其压力。

3)其他类型泵

叶片式泵和容积式泵基本包括了所有常用的泵的类型,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泵,比如:

水环式真空泵-水环式真空泵在启动前注入一定水作为工作液体,靠星形叶轮的旋转,形成封闭水环,叶轮与水环之间形成周期性扩大与减小的空间,形成负压,吸入气体并排出,达到抽真空的目的。

喷射泵-利用高速射流的抽吸作用来抽吸并输送液体,可以起到抽真空的作用。

网友A:
2、泵的主要性能参数

1)流量与扬程

泵在单位时间内输送的流体量称为流量,泵的流量一般指体积流量,用q表示。单位重力作用下的液体通过泵后所获得的能量增加值,称为扬程,用H表示,单位为m。

在选型时,流量与扬程是由设计人员根据工艺计算结果给出的核心参数,是一个固定值。对于水泵自身性能而言,流量与扬程往往是一个区间内的对应关系,是一个范围。在选型时,两者互相影响,理想的选型是工艺参数需要的固定值落在水泵性能曲线的最高效率点,在有偏差时,要综合评估偏差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权衡后确定选型结果。

2)轴功率与效率

泵在运行时原动机传递到泵转轴上的功率称为轴功率,用P表示,单位为kw。单位时间内通过泵的流体所获得的功率称为有效功率,用Pe表示。泵的效率为有效功率与轴功率之比,即η=Pe/P。

泵的效率与泵本身的设计水平、机械加工水平等有关,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能耗,同时泵有各自的高效率区间,选型时需要落在这个区间,以降低能耗。

3)转速

泵轴每分钟的转数,称为转速,用n表示,单位为r/min。

转速一般与电机的标准转速对应,可通过变频器对电机转速进行调整,水泵性能曲线也对应变化。在实际流量扬程变化时,通过变频来调节可以达到很好的节能效果。

4)汽蚀与汽蚀余量

汽蚀指水泵运行中,因为某些原因使得泵内局部压力降低到水的汽化压力时,水会产生汽化而形成气液流,到达高压区后气泡受到挤压破灭重新凝结成水,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高的水锤压力,使材料收到侵蚀和破坏。汽蚀现象主要是针对叶片泵而言,是在泵的选型设计中必须避免的现象。汽蚀的产生与泵的性能有关,也与泵的吸口装置的设计有关。

汽蚀余量指泵入口处液体所具有的总水头与液体汽化时的压力头之差,单位用米(水柱)标注,用NPSH(NetPositiveSuctionHead)表示。在叶片泵的性能参数中,厂家一般会提供允许汽蚀余量供设计人员在选型设计时使用,汽蚀余量的参数说明如下:

NPSHc—临界汽蚀余量,由汽蚀试验求得;

[NPSH]—允许汽蚀余量,是保证泵不发生汽蚀的汽蚀余量,通常取[NPSH]=(1.1~1.5)NPSHc或[NPSH]=NPSHc+K(一般取K=0.3)。

汽蚀余量主要影响安装条件,允许汽蚀余量越小,意味着可承担的泵前负压越大,水泵的性能越好。

网友A:
3、泵的选型过程

1)确认使用条件

在泵的选型时,首先需要确认使用的基本条件,包括:

a.输送介质的物理化学性能

影响泵的性能、材料和结构。包括:介质特性(如腐蚀性、磨蚀性、毒性等)、固体颗粒含量及颗粒大小、密度、黏度、汽化压力等。

b.选型参数

流量、扬程、温度、装置汽蚀余量、操作状态。

c.现场条件

泵的安装位置、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力、大气腐蚀状况及危险区域划分等级等。

2)选择泵的类型

水处理中根据用途的不同需要选择对应的合适类型:

a.进水的提升

在废水的进水中杂质往往较多,一般选择抗堵塞的离心泵。中小规模水量时,最常用的为潜污泵。在方便设置泵房时,可采用干式无堵塞排污泵。在大型规模项目,一般采用干式安装的大型污水泵,以方便检修。

在工业废水处理项目中,进水缠绕物杂质少时,经常根据需求选用自吸泵等。

进水提水泵在允许时,建议尽量选择质量优秀的产品,可以大大减少日常运行维护中的麻烦,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转。

b.中间提升及尾水排放

中间提升及尾水排放时,废水中的杂质特别是缠绕性杂质非常少,在水泵的选型上范围大很多,基本常规的输送污水的泵都能使用。在尾水水质较好时,排放和回用泵可考虑选择清水泵,泵的效率一般较污水泵高,成本也较低。

c.有自吸需求

有自吸需求时可选用自吸泵、转子泵。根据需求可配套真空泵。

d.污泥的输送

初沉污泥:污泥悬浮物浓度高、杂物较多,一般采用螺杆泵,需要时配套破碎机。

二沉池污泥及污泥回流:污泥含水率高,特性与水类似,一般选用潜污泵、混流泵或轴流泵,内回流需要扬程低,可选用穿墙泵。

化学污泥:根据污泥情况可选择无堵塞排污泵、螺杆泵。

浓缩后污泥:一般选择螺杆泵,也可选择隔膜泵。

脱水后污泥:脱水后污泥的管道输送需要扬程高,可选择柱塞泵。

网友A:
e.药剂投加

小流量的药剂投加一般选择计量泵,PAM的投加可选择螺杆泵。

大流量的药剂投加可选择耐腐蚀泵等。

3)确定泵的型号

在类型确定后,再根据泵的性能曲线选择合适的型号:

a.查系列型谱图,选择泵的额定工作点落在泵的高效工作区内,校核泵的汽蚀余量是否符合要求。

b.校核泵的材质、密封等是否能满足输送介质要求。

c.校核安装检修条件是否满足单体设计的要求。

当有两种以上规格符合条件时,选择综合指标高的设备:效率(高)、重量(低)和价格(低)。

网友B:
我给解答下

二、泵的扬程、流量计算公式:

  泵的扬程H=32是什么意思?

  扬程H=32是说这台机器最多可以把水提高32米

  流量=横截面积*流速

  流速需要自己测定:秒表

  三、泵的扬程估算:

  水泵的扬程与功率大小没有关系,与水泵叶轮的直径大小和叶轮的级数有关,同样功率的水泵有可能扬程上百米,但流量可能只有几方,也可能扬程只有几米,但是流量可能上百方。总的规律是同样功率下,扬程高的流量少,扬程低的流量大,没有标准计算公式来确定扬程,与你的使用条件和出厂的水泵型号来确定。

  可以按泵出口压力表来推算即可,如泵出口是1MPa(10kg/cm2)那扬程大约是100米,但是还要考虑吸入压力的影响。

  对离心泵来说,它有三个扬程:实际吸水扬程、实际压水扬程和实际扬程,在没指明的情况下,一般认为扬程是指两水面的高度差。

网友A:
你的压力,流量,都有了,其他的,算算。

以上信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对水泵扬程没有多少要求,主要是流量选好,泵型号就能选择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压力,流量,都有了,其他的,算算。以上信息,希望对...

请问沿程压力损失怎么计算,还有有些用水设备地方高,有些低,会不会水都往低处流了,高处的压力和流量达不到呀??

网友D:
1、如果公用一个压力水源,所有的水其实都是一个压力,换算:1个压力等于10.33米水柱;

2、计算流量。所有流量累计相加,即为总流量,但是考虑泄漏损失,要求计算总量值是总流量增加5%-10%;

3、扬程损失。扬程损失包含管路损失,一个90°弯头损失0.5米,一个45°弯头损失0.3米,直线管道每10米损失0.6米(管道不分水平还是垂直但是与材质相关,普通PP、PU、PVC等10米损失0.6米,铸铁管道损失0.8米,管道内部粗糙度影响损失扬程值。但是目前基都是前者做管道),;

统计总扬程,加高15%为需要水泵扬程,流量选定为计算流量值或者稍大即可;

网友E:
在这个事情上就不要自己研究了。找个泵厂供应商将图纸提供,并代为选,同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