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上虽无电压_但有电流_为什么不会使人触电?

楼主(2015-07-08):
一,零线无电压,为什么有电流? 零线并不是无电压的。只是看你跟谁比较,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如果天气预报说今天气温为0度。那么你就认为今天没有温度了么?显然是不对的。零线只是对地没有电压。它对相线是有220伏的电压的。相线与零线只要构成回路。就有电流流过。你可以这样理解,有电压并不一定有电流,有电流就一定有电压。 理论上零线是有电流没有电压的,实际上因为导线也有电阻的存在,会在电流回路产生压降,一般几伏到几十付不等,为什么人不会触电呢,因为对交流电来说电压在60v以下人体是安全的,不会有触电的危险,人体不会有任何触电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一般人都认为零线无电压的原因,除非人体接触的零线在和人接触点的后面断开了,那么零线电压瞬间就升高到和火线差不多220v左右,电压驱动电流通过接触点和人体和大地形成回路,人就发生触电现象,也说明了为什么零线断了,我们用试电笔测量零线时就会发现它是带电的。 我再补充一点为什么零线有电流无电压呢? 打个比方,我们用的自来水,水在水管里的时候应该是有水压的,具体水压的压力多大要看水位有多高,那么当我把水从水管里释放出来后,水滴还存在水压吗,都转化成为动能存在。 水的动能消耗完后,不会消失,应该流到河里、江里、海里,然后在吸收能量,转化成气态飞回来,继续给我们使用,形成一个回路,那么这个河里、江里、海里指的就是零线的功能,它把电子送回变压器中性点,通过变压器线圈回到火线里面继续循环形成回路。 注意:中性点是和大地相连的,所以电子也可以通过大地回到变压器中性点进行循环。 二,家庭电路中零线没有电压,那零线中还有没有电流没有电压是指相对大地的电压非常低,因为在户外,零线是与大地相连的。 电流必须形成回路,没有漏电的情况下,零线的电流与火线的电流一样大。

网友A:
零线电阻小,通过电流时产生压降很小,人体触点需要电流达到一定数值,人体电阻较大,与零线并联时等效一个很小电阻并联一个极大电阻,电流全部从小电阻零线通过,大电阻人体仅仅通过可以忽略的微小电流,根本达不到人体的感触,甭说触电的感知电流了

网友B:
降很小,人体触点需要电流达到一定数值,人体电阻较大,与零线并联时等效一个很小电阻并联一个极大电阻,电流全部从小电阻零线通过,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