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知识:称重传感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5-07-08):
称重传感器的接线方法  称重传感器的出线方式有4线和6线两种,模块或称重变送器的接线也有4线和6线两种,要接4线还是6线首先要看你的硬件要求是怎样的,原则是:传感器能接6线的不接4线,必须接4线的就要进行短接。

       一般的称重传感器都是六线制的,当接成四线制时,电源线(EXC-,EXC+)与反馈线(SEN-,SEN+)就分别短接了。SEN+和SEN-是补偿线路电阻用的。SEN+和EXC+是通路的,SEN-和EXC-是通路的。    EXC+和EXC-是给称重传感器供电的,但是由于称重模块和传感器之间的线路损耗,实际上传感器接收到的电压会小于供电电压。每个称重传感器都有一个 mV/V的特性,它输出的mV信号与接收到的电压密切相关,SENS+和SENS-实际上是称重传感器内的一个高阻抗回路,可以将称重模块实际接收到的电压反馈给称重模块。假设EXC+和EXC-为10V,线路损耗,传感器2mV/V,实际上传感器输出最大信号为()*2=19mV,而不是20mV。此时称重传感器内部就会把19mV作为最大量程,前提是传感器必须通过反馈回路把实际电压反馈给称重模块。在称重传感器上将EXC+与 SENS+短接,EXC-与SENS-短接,仅限于传感器与称重模块距离较近,电压损耗非常小的场合,否则测量存在误差。

网友A:
赞一个,4线和6线都用过,还从没研究过,学习了。

网友B(2015-09-22):
学习了   太详细了 谢谢

网友C:
学习了。96年学习时没有学到这样的知识

网友D(2016-09-12):
。96年学习时没有学到这样的知识

网友E(2016-10-31):
以前只是照说明书接上了,还真没仔细看。

网友F(2017-02-14):
补充下称重变松器的接触方式

网友(2018-07-13):
补充的很好。有图

网友G(2019-04-27):
对供电电源有什么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