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的PLC 如何接电源呀?

楼主(2015-07-08):
   各位坛友,高手们,现在需要在 一个汽车内安装一个 FX 系列 16 MR 的小PLC 控制内上元件的动作,现在不知道车内 12V 电源如何使用在 PLC 上,还有小柜子内的 约 7 个 24V 的小继电器用电 ?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 DC12V  的小电机要控制其正转或是反转,这个正反转使用什么方法最为方便最为节约成材?

   这个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如使用 12V 逆变到 220VAC 需要多大功率?

   求高手快出来解说 一下 !谢谢!

网友A:
围观,汽车也用plc了,我下次换车就换你们厂的了。

这个plc,有24和220两种。。。

网友B:
建议如下:

  1. PLC选择24DC供电的

  2. 如果是中间继电器按照一个1A计算

  3. 你选择的PLC的电流不大 就按5A计算

    你让12V变成24V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如下:PLC选择24DC供电的如果是中间继电器按照...

赞一个!

网友B:
220V的不安全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D:
PLC电源前面加一个DC12V\24V的转换模块解决问题,至于电机正反转问题.........待续

网友E:
电机小用继电器控制,电源选24v最省事了,30瓦足够了。

网友F:
电源用DC24 V的,正反转用继电器切换吧,小巧接线灵活

楼主:
   现在准备选用的方案是 LOGO 的 12/24REC 的小型PLC,各位看看还需要什么安全保护措施吗?

网友G:
准备好了跑这虚晃一枪。

PLC直流24V供电只有几十mA电流,选一个DC/DC,把汽车电源变24V稳压供PLC和其他电器。

12V电机正反转控制,小功率用继电器切换,大功率用直流接触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准备好了跑这虚晃一枪。PLC直流24V供电只有几十mA...

   李工,模块板现场测试发现新的问题呀,现场大的继电器工作或是玻璃窗下降起动瞬间电压下降过大呀,PLC 也瞬间电压过低跳电重启了,怎么办 ?

网友G:
没用DC/DC模块吗?把汽车电瓶的12V转换为24V,在24侧用大电解电容(根据用电电流定)。

网友G:
电解电容用到几万微法估计就没问题了,或用超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