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电机正反转的电机的保护

楼主(2015-07-08):
求助各位,我们公司里电机都是正反转的,而且正反转的频率比较高,使用也比较频繁,电机经常容易缺相烧毁,热继电器在频繁通断电路用不合适,电机综合保护器也使用过,可正反转不管用,正转可以,反转就错相,现在这一块保护一直是个问题,麻烦各位用什么好的保护方法吗?谢谢啊

网友A:
1、正反转的频率比较高,使用也比较频繁

这种情况电机散热不好,你们是否有独立的散热风扇

2、电机经常容易缺相烧毁

缺相的原因是什么?接触器有问题?

环境粉尘大?

这样的频繁必然导致电流偏大,温度高对绝缘不好

电机综合保护器也使用过,可正反转不管用

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建议不用接触器,刚个改用模块式正反转控制器或者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