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扬程与流量计算全解

楼主(2015-07-08):
刚看到论坛有网友说水泵的问题,请大家看看本帖介绍

水泵在工作时的实际流量受扬程的制约,实际扬程越高,流量越小。如果扬程已定,而想减小流量,简单的办法可用阀门控制。即可调节流量,又可省电的办法是采用变频调速,降低转速即可减小流量。

  一、水泵的扬程、流量和功率是考察水泵性能的重要参数:

  1.流量水泵的流量又称为输水量,它是指水泵在单位时间内输送水的数量。以符号Q来表示,其单位为升/秒、立方米/秒、立方米/小时。

  2.扬程水泵的扬程是指水泵能够扬水的高度,通常以符号H来表示,其单位为米。离心泵的扬程以叶轮中心线为基准,分由两部分组成。从水泵叶轮中心线至水源水面的垂直高度,即水泵能把水吸上来的高度,叫做吸水扬程,简称吸程;从水泵叶轮中心线至出水池水面的垂直高度,即水泵能把水压上去的高度,叫做压水扬程,简称压程。即水泵扬程=吸水扬程+压水扬程应当指出,铭牌上标示的扬程是指水泵本身所能产生的扬程,它不含管道水流受摩擦阻力而引起的损失扬程。在选用水泵时,注意不可忽略。否则,将会抽不上水来。

  3.功率在单位时间内,机器所做功的大小叫做功率。通常用符号N来表示。常用的单位有:公斤·米/秒、千瓦、马力。通常电动机的功率单位用千瓦表示;柴油机或汽油机的功率单位用马力表示。动力机传给水泵轴的功率,称为轴功率,可以理解为水泵的输入功率,通常讲水泵功率就是指轴功率。

  由于轴承和填料的摩擦阻力;叶轮旋转时与水的摩擦;泵内水流的漩涡、间隙回流、进出、口冲击等原因。必然消耗了一部分功率,所以水泵不可能将动力机输入的功率完全变为有效功率,其中定有功率损失,也就是说,水泵的有效功率与泵内损失功率之和为水泵的轴功率。

  二、泵的扬程、流量计算公式:

  泵的扬程H=32是什么意思?

  扬程H=32是说这台机器最多可以把水提高32米

  流量=横截面积*流速

  流速需要自己测定:秒表

  三、泵的扬程估算:

  水泵的扬程与功率大小没有关系,与水泵叶轮的直径大小和叶轮的级数有关,同样功率的水泵有可能扬程上百米,但流量可能只有几方,也可能扬程只有几米,但是流量可能上百方。总的规律是同样功率下,扬程高的流量少,扬程低的流量大,没有标准计算公式来确定扬程,与你的使用条件和出厂的水泵型号来确定。

  可以按泵出口压力表来推算即可,如泵出口是1MPa(10kg/cm2)那扬程大约是100米,但是还要考虑吸入压力的影响。

  对离心泵来说,它有三个扬程:实际吸水扬程、实际压水扬程和实际扬程,在没指明的情况下,一般认为扬程是指两水面的高度差。

网友A:
不错的帖子,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不计算光凭感觉这是不行的。先算好了再去买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