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显示OLU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5-07-08):
 今天富士ACE变频器报警OLU,总结分析如下:

变频器显示OLU故障信息:

首先检查“转矩提升”、“加减速时间”和“节能运行”的参数设置;

其次测量变频器的输出是否真正过大;

最后用示波器观察主板左上角检测点的输出来判断主板是否已经损坏。

对策:

若参数设置不当,应重新设置参数;

如果电动机负载大可考虑增大变频器容量或者减小负载;

检测主板输出不正常,通常是更换主板。

最后经过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等信息,觉得变频器主板输出不正常,最后只好更换变频器,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