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压力传感器在触摸屏上显示压力怎么做?

楼主(2015-07-09):
西门子200plc 压力传感器测压力在触摸屏上显示程序具体怎么写?

网友A:
问题不太具体,这与传感器的量程范围有关

网友B:
屏上一般不需要写程序,压力的模拟量信号在PLC中处理之后储存在某个地址中,然后在屏上直接读取该地址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