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控人机界面

楼主(2015-07-09):
    最近有台设备使用显控SA10.2人机界面。在输入数据时,跳出的键盘窗口太大。有没有办法把它改小??在电脑上离线模拟的时候还行。为何在人机上操作的时候,变得很大??上传的图片是在电脑上摸拟的画面。。。

网友A:
个人看显控触摸屏很少人使用,显控触摸屏方面的问题一般是没人气的,先顶贴,看看有人凑热闹吗。

网友B(2016-03-12):
你不要把按钮设置的刚好大小.可以稍微做小点  不要碰到边框.再模拟下载到HMI上面  如果还不行就用其他没有变大的按钮  做  改下名称 和变量就好了

网友C(2020-01-20):
小弟虽然年纪大,但是却初入行。

谢谢分享,希望以后自己也能有技术和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请教一下大家,AKWorkshop和Modbus软件在那里可以下载 ?

网友D(2020-10-24):
牌子 太小气。建议不要使用。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2/783689/783689_1.shtml

网友E(2021-08-07):
显控屏多用户密码登入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