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步科伺服通讯参数读取问题
小小老菜鸟,

楼主(2015-07-09):
如题,现在的情况是,PLC往步科ED430伺服里写参数或者写命令都没有问题,但就是要读取参数的话,没办法读,不知道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大侠可以告诉我应该怎样读?    比如读取实际速度的地址为:6069  子地址:00   位数:20       麻烦请详细点,万分感谢!

小小老菜鸟,

网友:
以上是做的485通讯

网友A:
不能读取参数,可以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截取PLC的输出报文,然后看伺服是否有相对应的响应报文?如果没有,那是否说明2种可能,1是读取参数报文不对;2是参数地址不对。

网友B:
读取应该有其他代码,在步科的说明书上好好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