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检测仪安装指导与使用保养

楼主(2015-07-09):
二氧化碳检测仪安装注意事项:
1.二氧化碳检测仪不要安装在周围浓度有过高的烟雾、喷气式杀虫剂(蒸发剂)、可燃性溶剂(涂料)的地方

,否则的话亦有可能引起报警。
2.二氧化碳检测仪不要安装在排气口,换气扇,房门等风量流动大的地方,这样有可能会引起二氧化碳检测仪

精度受影响。
3.二氧化碳检测仪不要安装在水气,水滴多的地方(相对湿度在90%),否则长期如果水气过高,二氧化碳传

感器会损坏。
4.二氧化碳检测仪不要安装在温度在-30℃以下和50℃以上的地方。
5.二氧化碳检测仪不要按在强电磁的地方。
6二氧化碳检测仪产生浓度报警信号后,所输出的控制信号(AC 220V)被锁定,即使燃气浓度不再继续超限,

所控制的设备也无法自动恢复报警前状态,必须人工进行恢复(按复位键或自检键持续3秒)。
7二氧化碳检测仪报警后,请勿打开电器开关;确认二氧化碳浓度超高的原因,并及时作出处理:原因不明时

请联络有关燃气部门做彻底检查。
8报警时为二氧化碳浓度已超出设定的报警浓度,确认二氧化碳浓度超标的原因排除后,按复位键清除报警数

据。
9二氧化碳检测仪断电时间过长,首次通电可能发出报警声属正常现象。
10二氧化碳检测仪的位置固定后,请勿任意移动其位置,以免损坏其配件。

二氧化碳检测仪使用保养:
a)长时间不使用仪器时应关闭仪器电源,小心贮存,避免长时间强烈日光直射或潮湿的环境。
b)仪器应定时保养维护,切勿摔碰,切勿让仪器吸入粉尘。故障现象原因分析排除方法备注工作时间不足。充

电不足或电池已到使用寿命。检查充电架使充电架触点接触良好,或更换电池。检修时不得改变原电路中元件

的型号、规格及参数等,不得改变原封装。所有维修必须由专业人员在井上进行。用户如无法维修可返厂维修

或更换。报警无声接触不良,或电路故障。检查焊点、导线和电路。数码管缺划或不亮数码管坏或焊接松动。

更换数码管或补焊。

扩展阅读:二氧化碳检测仪测量误差过大处理方法

1、开机或调零时处于含有CO2气体的环境中
2、报警仪电量不足
3、报警仪漂移
注意:二氧化碳仪器保养与维护应定期对报警仪进行调校和维护,其调校周期不得大于15天。

二氧化碳检测仪技术指标:

◆检测气体:二氧化碳
◆检测原理:电化学式
◆采样方式: 扩散式
◆检测范围: 0-100%VOL
◆精    度: ±5%(F.S)
◆报警音量: ≥80dB
◆响应时间: ≤30s
◆恢复时间: ≤60s
◆防爆等级: ExdⅡCT3
◆报 警 点: 20%LEL
◆工作电源: NI-MH 4.8V 1300mAhr可充电池
◆指示方式: 带状态指示的3位 LED 数字显示
◆使用环境: 温度-10℃ ~ 45℃ 湿度〈90%RH 无结露
◆外形尺寸: 100mm*60mm*3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