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不能下载画面到硬件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09):
触摸屏连上下载线后,软件上打开传送画面,但是下载不到硬件上,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触摸屏连上下载线后,在软件上打开传送画面,一定要正确选择端口号,再将触摸屏上电,进入下载画面.

注意一定要进入下载画面,才能正确将画面下载到屏。

另外,组态软件的版本号必须与屏上的系统软件版本号一致。组态软件上查看版本号是点击帮助里面的关于,屏上的系统版本在进入系统时能看到。

网友B:
连接线是否需要识别到?是否需要安装连接线的驱动?

网友C:
一楼的大神几乎解决了楼主的所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