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想了解一哈

楼主(2015-07-09):
想了解仪器仪表的用处,仪器和仪表分别是什么?

网友A:
额,这范围也太宽泛了……首先确定你所在的或想从事的行业,然后再对主流应用的一些仪器仪表做一些了解吧,相关的东西都有使用样本的吧…多看一些样本也能学不少东西,都是规范的…

网友B:
用到啥学啥呗..........

网友C:
仪表是用于现场的检测与显示,仪器一般是作为校准仪表的标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范围也太宽泛了……首先确定你所在的或想从事的行业...

我家有个冷库房,平时温度把握不是黑理想,一次听朋友说这个网站可以了解的黑多,所以就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仪表是用于现场的检测与显示,仪器一般是作为校准仪表的标准表。

居然还有这么深奥

网友D:
仪器仪表种类繁多,在工农业生产、科学实验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

1、按动力源分为:电动仪表(电子仪表),气动仪表,液动仪表等。

2、按功能分:检测仪表:(传感、转换、变送)、控制仪表:(运算、调节)(含显示仪表)

3、按物理量分:电气仪表如(电学、磁学)

4、按行业用途分:标准计量仪器,科学实验仪器,教学仪器,航空航天仪表,汽车仪表,矿用仪表,工业仪表,商贸仪器等。

  一般工业常用的仪器仪表有热工仪表,电工仪表,分析仪表:如热工仪表包括:热电偶 热电阻 双金属温度计 温度变送器 温湿度仪(露 快速测温仪 温度远传仪 现场温度计 温湿度控制器 非接触温度计等

  电工仪表包括:面板式数字仪、便携式数字仪、电能表、相位表、电压电流表、频率表、功率表、Q表、欧姆表、毫伏表、多用表等

  分析仪表包括:生化系列、PH计、电导率仪、溶解氧分析仪、多参数分析仪 、电位滴定仪、生化分析仪器、离子测定仪、硅酸根分析仪、酸碱分析仪、浓度检测仪、余氯仪、电化学传感器、纯水电极、工业酸度计、盐度检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