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数据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5-07-09):
问题是这样的 我用数显表采集到电压电流的数据 数显表与PLC通过485通信 传回的数据是二进制浮点数 换成16进制就是 H43 H5E HA8 H04 分别放在四个连续的D寄存器(D1、D2、D3、D4)里【其中H43 H5E 表示的是整数位,HA8和H04表示的应该是小数点后面的值】 我想把这组数据变成一个带小数的十进制数放在D寄存器里然后显示在触摸屏上 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四个数据地址?

可以使用双字地址试试。

台达PLC没接触过。

网友B:
以前我是这么做,各个数先转换成10进制是,从高位到低位分别乘1000000,10000,100,1。然后相加,结果再转换成浮点数,再除10000.

网友C:
只有浮点才有小数,整型没有小数。

你可以把浮点成10倍数偏移,再转换成整型,在触摸屏中设置数据的小数位。

干嘛不直接显示浮点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浮点才有小数,整型没有小数。你可以把浮点成10倍数...

直接显示也好 可是怎么把这32位的数据放在一个寄存器里用触摸屏读,D寄存器只能放16位 32位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只有浮点才有小数,整型没...

 晕!你触摸屏里直接把数据格式设置为32位浮点数不就得了,你触摸屏能读台达PLC的数据,人家早就给你做好了,直接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我触摸屏是用的32位的读取浮点数 但是 触摸屏要选一个要读取的PLC的寄存器地址 我的意思是说 PLC上的寄存器比如D100里面被放不下H435EA804 这组数据 就没法用触摸屏显示 222.65

网友D(2018-06-13):
学习了,本人刚入门的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