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设备常见的几点问题和维修

楼主(2015-07-09):
     我国的工程机械维修都是在一般的修理厂里进行的,很少会有那种针对性的人员维修;现在的工程机械维修中存在着众多大小不一样的维修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的一些机械的了解和认识,对工程机械的一些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指出在维修中的产生的原因和后果、避免问题的注意事项等。

  工程机械的维修定义

通过人员对机械的维修恢复工程机械的使用性,通过技术手段减少和排除工程机械的故障隐患,是最直接的延长工程机械的使用寿命和使用周期的技术手段。我国在各个领域的维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都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维修的专业技术学校也很多,但由于工程机械维修行业在国内兴起的时间相对比较晚,在对工程机械的维修和技术保障方面都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难题,许多技术性难题还没能得到解决。本文就针对我国现存的工程机械在维修方面的难题进行观点性插入,分析维修过程中不正确的机修操作,希望能和大家进行技术交流,为我国的工程机械维修尽出绵薄之力与技术人员共勉。

  维修人员分析故障能力不足,盲目进行机械拆卸

   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一些维修人员在对机械的结构和机修原理的不清楚。也没有认真的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没有最准确的找出机械出故障的部位,就凭着以往的“大概,也许”的工作思想,没有目的性的对机械进行粗暴的拆卸,这样不但原来的机械故障没有得到排除和维修,反而在粗暴的拆卸过程中由于维修技术的不成熟和工艺较差,又导致机械出现了新的故障。在工作环境中作者接触到1台斗山的推土机,原来出故障的原因是推土机的柴油机的动力部足,导致机械在工作中无法正常工作,而维修人员在凭以往的老工作的思想对机械进行拆卸,在拆卸分解了PT喷油泵和喷油器也没能找出出故障的原因,就随意的更换1个喷油泵试验,故障依旧。而最后检查故障得出的原因是由于柴油内部杂质、水分过多引起,就因此次的拆卸却导致了PT喷油泵的性能下降,柴油机的动力部足,所以,在机械出现故障后一点那个要通过检测设备首先进行检测,如没有坚持设备,可通过老维修人员的技术指导或是维修人员进行技术探讨,切勿盲目的就进行机械拆卸,一定要结合工程机械的结构图纸和工作原理,进行故障定位。确定了故障部位,一般采用“排除法”和“比较法”遵从从简单到负责,先外表后内表,先总成在部件的顺序进行维修。

   不注意检查新件质量问题,装配后出现零件和机械运作的不磨合

  在进行机械配件更换的时候,通常要对新的机械零件进行标准的测量和技术检查的,但有的维修人员在这点上往往比较粗心大意,对拿来的新配件部做任何的技术检查就直接装上机械上,这中做法是十分的不科学的,目前我国的的机械市场上的零配件质量良莠不均,各中山寨的配件层出不穷。还有些配件因库存时间过长,性能也大大降低了,如果不经技术检测,而直接装配后常常引起故障的发生。1台上海120A推土机,因为柴油机机油冷却器的冻裂,导致机油中进水,在更换新的机油冷却器,起动试机,机油中还是进水,维修人员又进行了其他部位的检查,都没有找出导致故障的原因。后来维修人员在拆开新机油冷却器边盖,发现边盖处的封油圈没有压实,导致机油和水发生混合,导致机械故障的原因是机油冷却器质量不过关。1台ZL50装载机,柴油机的机油压力过低,分析是机油滤清器堵塞,更换了新机油滤清器,试机机油压力还是没有得到改善。后检查或更换了所有可能导致机油压力低的零部件,但机油压力仍不能升高,最后在没有查到故障原因、机油压力偏低的情况下勉强使用,结果导致柴油机烧瓦抱轴、曲轴断裂、连杆弯曲,损失万余元。后来经过维修技术人员的工作攻关,导致机械故障的原因是由于更换的机油滤清器滤芯(粗滤器)已被过多的铁锈堵塞,原因是该滤清器配件由于长时间库存保管裸漏在空气中与环境接触导致内部生锈。所以,维修人员在给机械预装新配件前一定要进行零部件的技术检测,技术检查时十分有必要的,检测包括外观及性能测试,确保新配件无故障,杜绝其引起的不必要麻烦。

  螺栓拧紧方法不当时有发生

  在工程机械使用中,工程机械各个部位的固定或联接螺栓都有拧紧力矩要求,如喷油器固定螺栓、缸盖螺栓、连杆螺栓、飞轮螺栓等,有些规定了拧紧力矩,有些规定了拧紧角度,同时还规定了拧紧顺序。而有一些维修人员在工作中,只把只以环节认为毫无技术的活,认为谁做都是一样,无关紧要的,在组装机械中不按规定力矩及顺序拧紧,不使用扭力扳手,或随意使用别的加力杆,只凭自己的感觉拧紧,从而导致拧紧力矩相差很大。螺栓力矩不足,很轻松的就能发生松脱,导致冲坏气缸衬垫、轴瓦松动、漏油、漏气;螺栓力矩过大,螺栓易拉伸变形,甚至造成断裂,使用磨损过大海能导致损坏螺纹孔,增大了修理的难度修。如1台ZL50装载机,变矩器向外甩液压油,经过技术人员的及仔细检查导致的原因是由于联接泵轮和罩轮中的螺栓没有按规定的顺序进行力矩的拧紧。所以,广大的工程机械维修人员在维修机械时,一定要按照规定的力矩和螺栓拧紧技术要求进行操作,一点马虎不得。

  不重视螺栓的选用,螺栓使用混乱的现象较突出

  在工程机械维修的过程中,还有一点是广大的维修人员是需要注意的,那就是螺栓乱用,在日常的机械维修中因螺栓性能、质量不符合技术要求,导致维修后机械故障的案例时有发生。工程机械使用的螺栓都是专用的,(信息来源:http://www.dqjsw.com.cn)每个部位都有特定的螺栓进行安装的,不同部位的螺栓的设计要求和质量也是不一样的。如传动轴的螺栓、缸盖的螺栓、连杆的螺栓、飞轮的螺栓、喷油器的固定螺栓等都是用一些特殊材质或合成材料经过特殊机械加工而制成的,其强度大、抗剪切力强,确保联接、固定可靠。在工程机械实际维修和保养维护作业中,大多数维修人员发现这些螺栓损坏或缺失时,又因时间紧迫找不到标准螺栓,就随意取来其它机械部位的螺栓进行代替安装,有的就取不合要求自行加工机械直接代用,殊不知这些品质部好的螺栓因材质差或加工工艺不合格,在工程机械使用过程中都存在着极大的故障隐患的。

  忽视检测零部件配合间隙的现象

  工程机械的动力是柴油机,而柴油机活塞与缸套配合间隙、活塞环“三隙”、活塞顶隙、气门间隙、柱塞余隙、制动蹄片间隙、主从动齿轮啮合间隙、轴承轴向和径向间隙、气门杆与气门导管配合间隙等,这些特定的配件之间的配合间隙都是有技术参数所要求的,不同的工程机械中的各个配件的要求都是不同的。所以机械维修技术人员在进行机械维修时务必要进行测量,对于那些不符合要求的配件之间的间隙一定要做到重新调整,检查原因,要是因为配件不合的就更换配件,是因为安装不到位的,一定要重新安装。千万不能因怕麻烦就得过签过。

网友A:
设备管理、维修是自动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