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动时如何知道伺服电机在任何位置时的脉冲数量

楼主(2015-07-09):
小弟新手,最近想用欧姆龙PLC玩下四轴机器手,然后希望在点动模式下,能知道各步进电机在相对于原点的任意位置上的脉冲数,具体要怎么弄呢,希望高手指点。谢谢了,我的邮箱是772856745@qq.com

网友A:
看过欧姆龙这方面资料,记得也有个特殊寄存器,找找。

网友B:
首先你得先回原点,然后利用PLC内部特殊寄存器读出当前产生脉冲数就可以了,需要更详细的加qq8350923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先回原点,然后利用PLC内部特殊寄存器读出当前...

 谢谢!学习了!我记得三菱PLC有个特殊寄存器D8140,欧姆龙的不知道是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欧姆龙这方面资料,记得也有个特殊寄存器,找找。

好的,如果有特殊寄存器就好办了,我找找看吧

网友C(2018-09-29):
PRV指令,伺服运转的时候驱动此指令,实时读取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