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调试数控折弯机模具

楼主(2015-07-10):
 数控折弯机模具安装调试有哪些注意事项?数控折弯机模具是由很多的零部件构成的,因此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 设备的状态,并且严格按照步骤来进行,同时在安装调试的时候注意安 全,数控折弯机模具的安装调试过程。

  1、机器的调整,在进行安装前,首先要调整好机器性能,这个过程一 定要耐心并且认真的进行,查看机器是不是有灰尘及使用过的铁碎屑等 ,进行必要的清理,以减少后期的麻烦。

  2、滑块行程的调整,注意检查好模具的厚度并且注意检查上下模块的 比例是不是正常的,正常来说模块要控制在行程线路的开关点上,这点 一定要注意。

  3、行程模块的调整,也就是针对模块的上限点进行调整,在模块上到 最高处的时候,把开关设置好,并且预留出滑块的停留位置,同时在下 行的时候也要进行减速模块,更好的进行保护机器和模具。

  4、空隙的调整,主要是先测量上模块和下模块的距离,具体的间隙设 置是根据所折的板材来定的。

  5、角度的调整,这个角度的调整跟产品有一定的关系的,一般来说折 90°模具,那么中间角度一定要大于两边的角度,那么它的松紧可以根 据调整螺丝来进行,在折弯的时候,可以通过压力表进行压力的调整, 避免模具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