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不同导轨特点解析

楼主(2015-07-10):
  机床导轨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机床的加工精度、承载能力和使用性能。所以,导轨要满足以下基本要求:结构简单,有良好的导向精度、精度保持性、低速运动平稳性和工艺性好。导轨作为进给系统的重要环节,不同类型的机床,对导轨的要求也不同。

  数控机床的导轨比普通机床的导轨要求要高:高速进给时不发生震动,低速进给时不出现爬行现象,灵敏度高,耐磨性好,可在长期重载下连续工作,精度保持性好等。机床用户选用机床时,根据自身情况针对以上要求选择机床导轨。机床常见的导轨形式有滑动导轨、滚动导轨和静压导轨。

  一、滑动导轨、滚动导轨和静压导轨的特点

  1滑动导轨

  滑动导轨具有结构简单、制造方便、刚度好、抗震性强等优点,在一般的机床上应用最为广泛,常由铸铁件或镶钢导轨制成。为了提高导轨的耐磨性和精度,一般对导轨表面进行淬火,然后磨削加工。

  2滚动导轨

  滚动导轨是在导轨工作面之间安装滚动体,滚动体可以滚珠、滚柱和滚针,与导轨之间的接触为点接触或者线接触,所以,导轨的摩擦系数就小。动静摩擦系数基本相同,启动阻力小,低速运动平稳性好,定位精度高,微量位移准确,磨损小,精度保持性好,寿命长。其缺点是抗震性差,对防护要求高。滚动导轨尤其是直线滚动导轨,近年来被大量采用,随着数控机床往高速化发展,线性导轨应用越来越广泛。

  3液压导轨

  机床上使用的液压导轨主要是静压导轨。静压导轨通常在两个相对运动的导轨面间通入压力油,使运动件浮起。油压能随着外加负载的变化而自动调节,以保证导轨面间始终处于纯液体的摩擦状态,所以,以静压导轨的摩擦系数最小,功率消耗小。这种导轨不易磨损,导轨的精度保持性好,寿命长。它的油膜厚度几乎不受速度的影响。油膜承载能力大、钢度高吸震性好,运行平稳,无爬行现象。静压导轨结构复杂,并需要过滤效果良好的液压装置,制造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