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10):
学习MCGS半个月,想请教一下各位:

在“主控窗口”,设备运行在自动状态下,要求按钮输入无效。设备运行在手动状态下,按钮输入有效。严格来说,就是做到设备运行在自动状态下,按钮就不让用户去点击它。(手自动是读取DI)、

因为刚加入团不久,没有分,大神见谅!

网友A:
这个,写个脚本。用条件语句。

网友B:
PLC技术交流,宁波拓控技术交流群 315710470

网友C:
这个和容易实现,好久没用了,忘记怎么做了

网友D:
最简单的是做2个主控窗口,一个可以修改 一个只能显示,自动手动直接切换窗口

楼主:
这个我已经搞定了,利用用户策略来做。编个脚本程序:

if DI1=1 then

opensubwnd(参数1,参数2,参数3,参数4,参数5,参数6)

endif

新建一个带打开,关闭按钮的子窗口,在窗口中写closesubwnd。

网友E(2016-02-10):
谢谢,这个内容对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