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与威纶通讯问题

楼主(2015-07-10):
我用的是300plc  315-2dp 通过mpi转usb后和电脑连接,电脑可以监控plc程序,那么我在在触摸屏8150上如何设置plc连接方式呢?

我是这样设置的   如图

哪有问题吗,在线模拟的时候一直说plc没响应,plc中mpi地址是2,已联网,波特率187.5k,在线模拟的时候300plc软件关了,搞了一下午真不知道哪有问题了!!

网友A:
应该不是无检验吧

网友B:
还有就是PLC和触摸屏的通信电缆是否正确。

应该是屏1、2对应PLC的8、3吧。

网友C:
可以下载到屏里试一下,以前也遇到过在电脑模拟的时候运行一会就提示连接PLC失败,不过下载到屏里好用。

网友D:
解决问题吗,没有的话说话,晚上传个实例给你,通信设置照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PLC和触摸屏的通信电缆是否正确。应该是屏1、...

 我用的就是300编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问题吗,没有的话说话,晚上传个实例给你,通信设置照搬就行

 你好,还是没有解决,200的做过实验自由口可以通讯。不知道是不是编程线不能作为这个通讯线?求指导  邮箱547289348@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下载到屏里试一下,以前也遇到过在电脑模拟的时候运行...

 下载了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无检验吧

 这个好像没有影响,在plc端mpi好像没有设置奇偶校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