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0型号300KW变频器电源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5-07-10):
安川H1000型号300KW变频器使用2、3年后电源板故障较多,经检查就是不启动,无器件损坏。它使用的电源块是一贴片的13844,周围元件密度很高。电源块13844的7脚是Vcc电源脚,启动时需要16v以上电压,低于9v停止震荡。故障时测量7脚只有5-6v,此时用一大于16v的外部电源在7脚触发一下,电源板立即工作正常,由此迅速判断是电源块启动回路有问题。脱离电源检查电源块7脚对地电阻只有20k-50k漂移,正常应稳定在100k以上,应该是有漏电存在,将7脚周围元件用热风枪吹下,逐一检查正常,但发现电路板脏污严重,随擦洗干净,热风枪吹干,测量7脚对地电阻已大于100k,将拆下的元件装回测量仍大于100k,将板上电正常,此板修复。分析:此版13844电源块周围元件密度高,变频器是在码头吊机是使用的,煤、矿石等粉尘多,环境差,使用日久,电路板、元件间漏电造成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