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防爆检修方案,让危险区域变得更安全

楼主(2015-07-10):
      谈谈福禄克针对安全领域的解决方案 。

     凡是回帖符合要求的用户都有机会获得LED灯一台,机会有限火速参与吧!

关注7月14日 14:00-16:00福禄克在线讲座:防爆安全检修方案

FLUKE专家顾问郭亮、何学农 在线等大家;

网友A:
最出名的就是红外热像仪检测电力设备的运行状况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出名的就是红外热像仪检测电力设备的运行状况了吧。

网友C:
  福禄克的红外测温仪很实用,解决了高压供电接头,温度测量的难题。没有红外测温仪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接头烧坏的现象,多数是通过观察颜色进行判断。

网友D:
福禄克万用表不错,功能强大,携带方便

网友E:
福禄克红外热像仪检测电力设备的运行状况,解决了高压供电接头,温度测量的难题。没有红外测温仪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接头烧坏的现象,多数是通过观察颜色进行判断。

网友F:
福禄克红外热像仪,可以及时巡检到电气设备发热接触不良,及时维护后,给安全生产带来保障

网友G:
我们主要使用福禄克的测温枪,红外热像仪,还有万有表,钳形表,

福禄克这些产品主要的特点是安全等级高,各种国际认证很给力,

万用表和测温枪都不怕跌落,偶尔掉在地上一点问题也没有,万有表

表笔电压等级高,表笔线长、柔性好,线长提高了安全距离,

柔性好避免了表笔线内部折断或接触不良一起的判断错误,

红外热像仪也很不错,便于发现一些潜在隐患,防患于未然

无图无真相,来点图片晒晒

网友H:
福禄克的万用表、钳表、红外测温枪都是我们的标配工具,稳定耐用,也提高了故障的处理速度。红外测温枪是我们每天点检电气设备、机械传动部件必备工具,发现了很多潜在故障和隐患。

网友I:
1、安全性。福禄克这点做得不错,包括他提供的表笔和附件,绝缘防护帽做得比较好,能有效的避免带电测量时误触碰造成触电事故,另外有时候档位选错也没有发生炸裂现象,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操作人员失误而造成的伤害。

2、准确性。

通过使用了福禄克的万用表、钳形电流表和谐波测试仪,感觉仪表的准确度比较高,测量效果非常不错,这是在现场测量变频器的谐波含量:

3、便捷快速。福禄克万用表是我使用过的反应速度最快的万用表。

网友J:
最常用的是万用表

网友K:
福禄克的热像仪还是不错的。

网友L:
  福禄克的万用表很实用,档位开关也容易坏,我现在还有一个在那里睡大觉。

网友M:
随着红外技术的不断发展红外热像仪逐渐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民生行业。美国福禄克热像仪作为行业佼佼者通过多年的推广和开发,已获得各领域工程师的广泛认可。

蒸馏塔是稀有金属及化工行业的关键设备,具有强度高、韧性大、耐高温、耐腐蚀、比重轻等特性。如果出现泄露戒内衬损坏,可能发生重大的环境安全和人身安全事故同时也会给节能减排的结果带来威胁给企业带来加大的损失。

图片是蒸馏塔内衬脱落造成高温异常

利用红外热像仪进行日常要点检测,可以保证设备安全正常,有效避免事故发生。

 红外热像仪应用优势

1 蒸馏塔设备面积较大,设备较为复杂,检测部位多所以使用其它检测工具时,校测效率不高而且很多异常隐患可能被遗漏。

2 蒸馏塔设备安装位置较高,检测距离远,所以使用传统方式如红外测温仪、眼观等方式都失去了检测效果

3 蒸馏塔由于内部都是较为高温而且有可能是对人身体有危险的物质所以使用红外热像仪可以远距离非常安全的距离下进行点检维护避免不必要的危害发生。

4 Fluke已申请专利的IRFusion技术除了拍摄红外图像外,还同时捕获一幅数字照片,将其融合在一起,有助于识别和定位故障,从而能够在第一时间正确的修复故障,同时可以利用图像对设备进行可视化有效的管理

网友N:
只用过福禄克的万用表,说真的,里面的保险真贵,不过安全性能杠杠滴

网友O:
福禄克的万用表、钳表、红外测温枪都各工厂标配啊!没得说!!

网友P:
福禄克网络测试仪安全性能解决方案

新款福禄克网络测试仪提供了业内首款软件传感器代理,允许客户利用软件和硬件传感器来优化成本、部署和安全监控。借助这款基于软件的新选件,企业现在可以将所有信息转变为基于软件的传感器。 此部署选件使得网络专业人员可以为需要合规性监控的多站点医疗保健、零售和特许运营选择作为核心监控技术的标准硬件传感器,或者选择其他经济高效的软件。

随着设备的激增以及安全威胁和合规性需求的显现,我们的网络客户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只有通过确保性能和实现最高的安全性来保护数据并遵守各项标准。除了软件代理,版本还具有市场上首个自动化健康检查功能,它能主动监控从所有最终用户设备至云端设备的网络健康状况。 网络专业人员现在可以查明根源问题,如无线认证故障、下载速度降低和应用系统中断等,以免影响公司运营。自动化健康检查功能不仅能及时找出问题以免影响用户,而且向客户保证网络能为所有用户群正常工作从桌面到云端并在用户发现出现问题之前将其修复。 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市场上的其他工具均不具备此功能。

最后一点,福禄克网络测试仪现在还能够利用设备为客户提供支持。 客户可以借助此类支持全面分析基于从而详细监控客户端设备。

网友Q:
工作十年 万用表一直使用fluke的 质量值得信赖

网友R:
检修用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个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