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屋内热水器漏电 母女俩洗澡身亡

楼主(2015-07-10):
http://news.sina.com.cn/s/p/2015-07-10/033232092304.shtml

出租屋内热水器漏电 母女俩洗澡身亡

网友A:
用电安全很重要,还有就是煤气烧水洗澡要注意。

网友B: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网友C:
不加装漏电保护器,悲哀!

如果电表后安装漏电保护器,热水器前级再安装漏电保护器,基本保障安全

网友C:
当然:千万不能买浙江货,那个根本无法保障安全

网友D:
电热水器使用:

1,买品牌。

2,在电热水器漏电开关的基础上,前级再增设一个漏电开关。

3,室内线路接地线必须符合要求,浴室必须使用等电位装置。

网友E:
使用方法不当。

所使用的是储水式热水器,这种热水器是不带电淋浴,使用者没断电源就洗澡,太容易出事。

所谓储水式热水器,就是一个铁或塑料的外壳,装一根电热管,水中有热电偶测温,加热水温度到设定温度,断电就可以使用了。还有简单的没有温度控制,接上电源就加热,温度差不多了,切断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使用方法不当。所使用的是储水式热水器,这种热水器是不带...

 这种产品就不应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