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烧坏通讯口问题

楼主(2015-07-10):
1.200plc,有一台直接烧坏,正在做485通讯,上午好好的,下午端口坏了,不能下载程序

2.第二台,换上去,隔了一天,也坏了,但能下载程序,不能485通讯

3第三台,能下载程序,但是关掉plc,输出点不会停止输出,也无法485通讯

4.初步觉得是电路漏电,可是断开电脑,plc的地线也试了,还是无法通讯

5.尝试,直接从漏保下端进电到外部的一台plc,然后做485通讯,是正常的。就是这样的,我把plc放进控制盒里,用不带地线的插座,给电脑供电,plc也不接地线,当时换了台电脑,一上去,plc通讯口就烧掉了

6.值得注意的是,plc放在控制盒里,和笔记本都能正常通讯

本来想直接从漏保下面再弄两根LN给PLC,事情发生的太快了,plc通讯口又烧了

网友A:
楼主的PLC真多啊,200PLC通信口是不带隔离的,最好不要带电拔插。

而且最好使用原装编程电缆。

还有就是隔天再试试那些有问题的PLC,可能又好了。

网友B:
还有一点,楼主的PLC不会是翻新货或者兼容货吧

网友C:
请看西门子精品,保证精品

网友C:
西门子200,国外在2004就全部拆除生产线,只有在南京还在生产且没有一台发往国外,喜欢的自己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看西门子精品,保证精品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PLC真多啊,200PLC通信口是不带隔离的,最好不要带电拔插。而且最好使用原装编程电缆。还有就是隔天再试试那些有问题的PLC,可能又好了。

不是带电拔插的问题,一个新的PLC,正常和家里台式机,笔记本通讯,到了用户那里,换上去,给一体机电脑上电,二者485通讯,然后通讯口就烧坏了,原先,通讯口烧坏,还没那么迅速。还有啊,请教楼主,烧坏了485口,为什么还能下载程序。有的可以正常下载程序,打到stop,打到run,都是可以的,有的只能下载,不能控制stop,run,但是下载,可以控制它到stop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银光人生—华 楼主的PLC真多啊,200...

这个我也没有搞懂,有次测试设备,带电拔插的,上午一直通信不上,以为损坏了,后来下午测试就正常。我也感觉很奇怪。

网友E:
拆开维修,换通信驱动芯片。不带隔离就需要在等电位上下足功夫。

网友F:
   这个我以为不太懂,帮顶,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维修,换通信驱动芯片。不带隔离就需要在等电位上下足功夫。

怎么做好?

1.485通讯,PC和PLC,单独接控制箱里的L,N,PLC能和PC正常通讯
2.将PLC,接上L,N,PE,还有一堆扩展模块的地,就会烧毁PLC的通讯口
3.不存在电路,短路,我是一根线,一根线量过的,而且,在家里是正常通讯的
4.查看资料说,什么对地产生一个不等的电势,
那么,可不可以,PLC和PC都不接地啊,只有一个剩余的PLC了,只有一次机会尝试了,
心里没底

网友G:
楼主的通讯线,是正品吗,支持正品!

网友H(2015-08-22):
老板是个有钱人!膜拜~

网友I:
更换通信接口上的两个贴片电阻就可以了,烧通信口是200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