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DVP-14SS2和DVP-28SV11R2在和变频器485通讯时程序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7-11):
请教台达DVP-14SS2和DVP-28SV11R2的plc在和变频器485通讯时程序上有什么区别

我用台达DVP-14SS2和变频器485 RTU通讯,用D1050能正常读取显示变频器的过程数据。

相同的程序下载到DVP-28SV11R2的plc后控制相同的变频器只能启动、停止和改变频率。

读取变频器的过程数据变量时D1050的数据全部变为0了。不管如何变更程序都是为0

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是用的指令不对还是两种系列的PLC在MODBUS-RTU通讯时程序上有区别

希望有大神为小弟解惑 下面为部分通讯程序

网友A:
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和变频器有关系吗?除了PLC型号不一样 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B:
把100ms时间放大试试。。。。。。。。。

网友C:
D1050只有在ASCII模式下才会有用,是PLC将读上来的数据从ASCII码自动转存过来的,RTU模式下,是没有用的,你需要到D1070-D1085中去找你要的数据。

网友(2021-12-11):
14ss  置位m1143 rtu模式 用d1050可读出的,  反而d1073 d1074 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