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门子PLC

楼主(2015-07-11):
请教:四门子PLC如何与电脑连接啊?需要进行那些设置?

网友A:
西门子吧

首先你需要编程电缆,PC/PPI电缆

然后打开编程软件,设置好PC/PG接口,选好驱动。

网友B:
你这个问的太广泛了    处理编程电缆  使用cp5611网卡   以太网卡也可以  看你的PLC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