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停止按钮

楼主(2015-07-11):
    目前手里有个项目,操作面板上要求用4个按钮:启动,停止,复位,急停。手工放好产品后,按下启动按钮,设备开始动作:工件气动夹紧——工件气动入位——气动盖保护罩——充氮气——高频感应焊接~~等 直到取出工件。完成一个动作周期。 设备运行过程中发生异常,立即暂停工作。故障排除后,按复位按钮设备继续运行。发生紧急请况,按下急停按钮及时关闭电源并发出声光报警。。

    现在的问题是:停止按钮该如何设定?(客户未提出具体要求) 自己想了几种方案 :1 按下停止按钮,设备立即停止工作,设备复位后,再按启动重新开始。2 暂停功能,按下停止按钮后设备暂停工作,再按一次启动或停止按钮,设备继续运行。 3  按下停止按钮,设备完成当前动作后再停止~~

  各位同行,分享下你们设计停止的方案。。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是第3种

网友B:
这个看对方需求,然后进行设计。

工艺流程不一样,停止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对方需求,然后进行设计。工艺流程不一样,停止意义...

 关键对方没要求,我们应该怎样做才符合大众化。。

网友C:
没要求你就去看人家的实际操作生产,看哪种最合适?或者问问人家操作的人员

网友D:
可否做一个触摸屏,在触摸屏上设置使得三种都可以,当然,程序会多不少

网友B:
细看了下,停止按钮还是停止现在的动作比较好。有点暂停的意思。

网友E:
做完当前的就停下来,还是 要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F:
既然有急停按钮,停止按钮就是暂停当前程序。

网友G:
既然有急停按钮,停止按钮就是把当前动作完成一个周期再停止。急停按钮就是立即停止在当前状态

网友H:
选第三个 完成当前位置工作后停下,比如今天工作到点结束了,按下“停止”后,此工位动作完成后停止,第二天过来直接按“启动”,设备接着昨天的往后做,不需要去查看到底设备当前是什么状态。

网友I:
个人倾向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选第三个 完成当前位置工作后停下,比如今天工作到点结束...

 关键加工一个工件也就1~2分钟时间。每天约产生500个~~

网友J:
停止按钮一般是直接切断控制器的低压电源,利用常闭点亮报警按钮。在硬件上面做事最合理的。我们帮用户做过很多种设备,总结下来切硬件的方式比较合理,供楼主参考。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QQ308239408

网友K:
拿电梯打个比方,比如它正在往上走,你在第四层按了停止按钮(如果已经超过4楼平层机会),它会走到5楼,平层以后,停止。而急停按钮是,它立刻停住。不管平层不平层。

   这个经常遇到,工厂流水线,工位要求都是这样要求。

乖乖熊这次说的不错。。

网友L:
这个应该和生产工艺有关吧,具体和操作手协商一下,程序编写离不开生产工艺啊,没有具体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停止按钮一般是直接切断控制器的低压电源,利用常闭点亮报...

 那是急停按钮吧?

网友M:
客户是上帝,如果上帝没有要求的话选择第3方案比较好

网友N:
~~我选3中方式,但是需要在手动情况按下停止就会停,自动状态时按下停止 ,按下停止按钮,设备完成当前动作后再停止。

网友O:
个人倾向于等三种,而且程序处理起来也简单。第二种的话是不是还要记忆暂停前的运行状态,程序是不是会更复杂些。

网友P:
按下停止按钮,设备完成当前动作后再停止。

网友Q:
这个如果没有具体的技术要求,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根据你前面的动作顺序好像是不是进行了一半后再重新开始就重复动作了

网友R:
停止按钮基本都是按照第二种方案设计的。再按照工艺决定停止在流程里的哪一步。

网友S:
   工艺流程不一样,停止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进口设备上,我只看到有二个,一个是自动停止,就是完成一个工序后停止工作,还有一个就是停止,按下就停止工作!再按自动运行会接着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如果没有具体的技术要求,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根...

说得有道理,就按这方案做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G:
既然有急停按钮,停止按钮就是把当前动作完成一个周期再停...

网友U:
以前做过这样的 一般报警 比如碰到光栅 会停下来 触摸屏显示光栅报警 按报警复位可以继续工作 如果检测到工件不合格 或者工件没到位会停下来 要复位 从新开始

网友V:
个人觉得第一种方案好点吧,客户没要求,就告诉他设备的流程要这样做,让操作人员习惯它

网友W:
第三种比较好,已经有“急停”按钮,“停止”应在此次工作完成后再停止设备,不然两个按钮作用重复!

网友X:
没有要求的话,倾向于第三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