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NET

楼主(2015-07-11):
各位大虾好

     小弟新手  现在安装了WINCC7.0,用TCP/IP和s7-300通讯,需要安装SIMATIC NET吗?为什么我没安装net,通过以太网无法和300通讯呢?

网友A:
不用,直接就有驱动。

网友B:
一般涉及到TCP/IP通讯的情况都需要安装.net插件,有PLC远程编程,PLC远程上下载,PLC远程故障诊断,设备远程维护和管理,设备无线通讯的,可拨打400-8731-800,或加QQ2660788358.

网友C(2016-11-01):
不要装,装了是S7-CONNECTION,你用一般的TCP/IP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