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F400变频器运行几个小时后就会报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

楼主(2015-07-11):
我厂一台AB的PF400变频器,运行几个小时后,就会报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在经过了外部故障查找后,确认不是外部引起。同时因为AB变频器有一个d326的参数,是用来记录变频器故障时的直流母线电压的,我们查阅该参数,显示为501V,如果该记录是准确的话,那就肯定是变频器误报了。请问各位大神,能给分析一下,到底是变频器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啊

网友A:
这个无从下嘴啊,可能性很多啊,检测元件问题,也可能是主板,偶不是专业的,只能这样

判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