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风机变频后节能了吗

楼主(2015-07-11):
250KW风机,原来是软启动器工频运行,闸板开度45%,运行电流265A左右,现在改为变频控制,闸板全开,40HZ运行时风量和原来差不多,但电流却有300多,因为变频能看输出功率,查看后发现确实是功率下降了,但是为什么电流却这么大呢?

1、电流增大不是代表负载阻转矩增大吗,是不是现在的情况确实是负载增大了?

2、输出电流增大对电机不好,发热厉害,不能因为节能而毁电机寿命吧,所以呢有什么办法能减小输出电流吗?

网友A:
看进线电流 不要看变频出线电流    阀门全开会带来负荷的增加

网友B:
变频器运行确实电机变热。可以调高一下变频器的开关频率。但是要保证变频器不太发热。。调到中间位置。

网友C:
250kW,才300多A,你担心个毛呀!

电机发热主要是因为电机转速下降了20%,电机散热恶化到大约原来的60%。再加上电流谐波导致发热,电流增加,这样3个原因发热就大了。

如果发热超过电机允许温升,就采用强制冷却。买个大功率的风机安装在电机风叶扇热壳上,吹得呼啦呼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kW,才300多A,你担心个毛呀!电机发热主要是...

按风扇有时也不起作用啊,像我们原热的 220KW 风机,4个轴流风机对着电机吹,电机还80度呢,可是电流最高也就28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运行确实电机变热。可以调高一下变频器的开关频率。...

百度了一下,但是不敢调啊,万一变频器跳了领导又该怪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250kW,才300多A,...

 电机质量不好。

网友D:
楼主很有心,该应用是节能的:电流虽然略大,但是由于电压降低很多,如果设置参数正确40HZ时电压,电压大概只有256V,因而节能率约为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有心,该应用是节能的:电流虽然略大,但是由于电压...

 嗯,是的,电压却是和你说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