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带负载自学习?

楼主(2015-07-12):
有一台施耐德变频器ATV71HC11N4主板烧掉了,更换主板后需要重新设置参数,请问电机在没有断开负载的情况下可以自学习吗,谢谢!

楼主:
一般情况下需要脱离负载才可以全面自学习,ATV71说明书里有提到自学习,但没有写明白是否可以带负载自学习,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