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动力电缆选择问题

楼主(2015-07-12):
目前接1项目,循环水泵,电机采用75kw,ABB变频器,我想问的是可否采用YJV3X70电缆?如果没有变频器,是否要采用YJV3X95?

网友A:
这个要是距离很近的情况下70的就可以

网友B:
为什么是3芯电缆?不做接零保护?75KW电机正配是50mm²铜电缆,为什么要70或95?什么敷设条件要大1、2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3芯电缆?不做接零保护?75KW电机正配是50...

网友D(2015-08-25):
不知道距离有多远,正常情况下,70够了

网友E:
应该用4芯电缆,YJV50的小了点儿吧,短距离,不穿管不埋地勉强可用。要保不发热至少YJV7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