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EM235模块直接与温传度感器PT100的接线和可行性

楼主(2015-07-12):
求大神!扩展模块EM235输出设置成电流输入,4-20MA量程,不用变送器可以直接接PT100检测温度吗,如果要变送器的话,如何选择变送器,因为有的变送器说量程100度以内的,那PT100最大量程超过100度,岂不是超出量程了吗,如何选择变送器

网友A:
不可以  输出你接热电阻干嘛?模拟量输入才能接压变和热电阻,如果选择热电阻变送器 变送器的量程是对应程序的  和PT100没有关系   你可以选择量程0-300或-200-500

楼主:
好的啊 哈哈 谢谢  我有个温度传感器,量程是-40-120度,温度变送器量程是0-100度,那么我的模拟量模块对应的是0-100度的输入值吗谢谢

网友B(2015-11-23):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