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MODBUS rtu指令错误

楼主(2015-07-12):
闲来无事用文本做了个与单片机MODBUS RTU通讯,但是当想换到昆仑触摸屏时,无论咋弄都不成功,虚拟了两个串口做检测,发现读寄存器指令有些不对,如上图,FFFFFFFF,不知咋回事,还望高手不灵赐教

网友A:
触摸屏请求指令:01 03 FF FF FF FF 00 09 72 FE

根据MODBUS RTU通讯通讯格式:

我们知道:01  表示:从站的地址(modbus rtu协议有主从站之分)

          03  表示:命令码(读多个寄存器)

          FF FF  表示数据起始地址

          FF FF 00 09:表示数据个数和数据内容

          72 FE 为CRC校验的高低字节。

网友B:
楼上说的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