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USB通讯失败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15-07-12):
 连接H0u-xp plc,通讯失败的原因?测试说缺少驱动程序,我从官网上查了没找到。我是win7系统,请工程师们解决,谢谢

网友A:
家庭版的还是旗舰版的,家庭版的好像不行。

网友B:
软件安装目录下有USB驱动及安装说明,按照说明安装就OK

网友C:
软件安装目录下有USB驱动及安装说明

网友D(2015-08-18):
WIN732位可以   USB2.0 没问题

网友E(2019-08-06):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F(2021-01-16):
共同学习,支持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