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怎么拨码?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7-12):
步进电机怎么拨码的  细分数和均值电流是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用什么细分对应什么样的电流?

网友A:
每个驱动器的说明书上貌似有说明

网友B:
细分拨码为调节马达转一圈的脉冲数,电流拨码为调节马达的出力量,小了可能马达可能会丢步

细分拨码和电流拨码各有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