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电磁吸盘维修方案

楼主(2015-07-13):
  电磁吸盘是一种用电磁原理,通过使内部线圈通电产生磁力,经过导磁面板,将接触在面板表面的工件紧紧吸住的,通过线圈断电,磁力消失实现退磁,取下工件的原理而生产的一种机床附件产品。

  电磁吸盘常见故障与维修方法:

  1.电磁吸盘吸力下降。导致电磁吸盘吸力下降的原因有。

  1)面板粗糙。解决办法:自磨电磁吸盘台面。

  2)电磁吸盘输入电压下降。

  检测方法:用万用表检测电磁吸盘充退磁器1、2脚之间的输出电压;有负荷时电压为DC110V,空载时为DC127V。电磁吸盘充退磁器输出电压调节方法:顺时针旋转标号为202的元器件,输出电压增大;逆时针旋转标号为202的元器件,输出电压增大;

  2.电磁吸盘局部(至少占吸盘台面的1/5,且呈长条形区域)无吸力。

  原因:部分激磁线圈损坏。需送电磁吸盘制造厂修理。

  3.电磁吸盘全部无吸力。

  机床附件电磁吸盘外壳上有电。用500兆欧摇表或万用表检查电磁吸盘电源线黄色或黑色线与接地线(黄绿线)的电阻,如高于1000k欧则不是吸盘原因造成的吸盘外壳上有电,需检查其它电器;如低于1000k欧则是电磁吸盘激磁线圈或电磁吸盘电源线与外壳接触;需拆开电磁吸盘接线盒进一步作上述检查,如接线盒内黄色或黑色线与接地线(黄绿线)之间的电阻低于1000k欧则是电磁吸盘激磁线圈与外壳接触,需送电磁吸盘制造厂修理。如接线盒内黄色或黑色线与接地线(黄绿线)之间的电阻大于1000k欧则是电磁吸盘电源线与外壳接触,重新接好线(必要时需更换电源线)并做好绝缘处理后再次作上述检测,一般绝缘电阻必须在1000k欧以上电磁吸盘方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