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的485通讯,烧毁通讯口

楼主(2015-07-13):
  1. 采用USB转485线缆,PC和PLC进行485通讯

  2. 烧坏了通讯口,查资料,解释说,通讯线中串入了高压,烧毁保险丝

    USB转485的线啊,也会串入高压吗,怎么解决才好

  3. 也有解释,PC的地和PLC的地产生了一个电势差

    PC的地和PLC的地,来源于一处的

  4. 明天,想PC,PLC,都不接地,连PLC的扩展模块也不接地,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A:
楼主现在测试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测试如何了?                 ...

还没出发去,测试

网友A:
前段时间我测试过USB转485的接PLC,不稳定,偶尔可以通信上。

你编程电缆没有原装的吗?

网友B:
PC开关电源中有接地电容,而且直流端0V是接机壳了的,所以一定要良好接地,否则一旦电源接地电容容量发生变化,就会通过USB窜到PLC。

最好是隔离PLC和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