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上下限的问题

楼主(2015-07-13):
能在PID运算结果中加上限,下限吗?比如:阀门控制,PID运算结果都是0%至100%之间的一个开度。我想限定阀门的开度在20%至80%或30%至60%等,上下限之间的一个数。在PID中不能直接加上下限值吗?还是只能在PID运算结果后,再转换成上下限之间的一个数?没有这种上下限的库吗?

网友A:
在FB41块可以设置。。。。

网友B:
楼主如果说的是S7-200系列的,那么在生成PID控制向导时,就可以选择PID手动,PID上下限报警功能,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C:
自己可以用程序写。